IBM R50E 不跑码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8-27):
求救中- -
IBM R50E 不跑码,电流0.47  CPU供电1.35  3205换过了,2个PG都有 3.3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查一下

网友:
CPU都没过,还没轮到内存吧  内存供电2.5V  内存时钟1.06

网友:
杳电压,,那里没有修那里

网友:
在CPU工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就要查下BIOS那边的LPC总线或者是FWH  SPI几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或者是刷下BIOS,LZ没提到CPURST,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了就只能听天命了,砍砍桥打打DMI总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不跑马的机器是很难修的!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cpu的电压有点高,U还没开始工作,可以查U的工作条件入手

网友:
把CPU拔下看看 电流 再插上看看 电流  确保 CPU是好的噢  修好 告诉哥们一声啊

网友:
查CPU-RST是否正常,换个CPU试试,接着查下总线,刷BIOS

网友:
查CPU的工作条件是否全部满足了。

网友:
查CPE复位以及南桥复位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原来也遇到这种问题,不过换北桥好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   但是CPU电压是   0.8   电流跑到0.45     南北桥都换过了  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好这样的机器,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看你数码卡PCIRST都不正常啊

网友:
好像内存没过啊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下,我原来有碰到这样的板子,换北桥好了

网友:
CPU电压偏高可能是因为电压没出完全或是有电压偏差太大了.对着上电时序再查.

网友:
比较难缠的毛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