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TSICT打开的点位图怎么使用搜索功能

楼主(2010-08-27):
我第一次用这个软件看华硕的点位图,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搜索功能,请会用的高手赐教下,谢谢。

网友:
这个软件在哪找啊  我下了华硕的点位不知道怎么看啊  帮个忙了

网友:
直接在左下角输入你要找的I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