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563CRZ 引脚图.

楼主(2010-08-27):
此IC是一块冠盟478架构的主板.VIA的芯片组.主板型号是P4M800-C.故障是触发后复位灯长亮,不跑码,测了CPU主供电和复位排针都没有复位电压.CPU辅助供电有12伏输出.管子的G极没有控制电压.跑线发现电源管理芯片是一个24脚的方形芯片.很小.现在测得有5伏的电压输入.不知道其它引脚干什么用.不好下手求助大家发个图片.谢谢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涵山师傅,按您发的引脚图测测了第8脚VCC有5伏电压.VID0 -VID3脚也就是1脚23脚和24脚只有两个脚有3.3V的电压.追线发现有一个排阻.另一边有4个脚都有电压以为是旁边的贴片电容对地了.拆了还是一样对地短路.不放心会不会是排阻坏了呢?拆了还是一样短路.郁闷还是短路.把6563CRZ焊下来.再测量还是一样短路.现在很迷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上CPU后VID脚本来就要有接地  这才正常

网友:
这BOOT1是什么来头?

网友:
这么说,还是正常的。那为什么BOOT1有输出4。85V的电压中间用一个贴片电容隔着。另一边连接电感。
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难道4。85伏是输送给管子的G极的?刚好这4。85伏没有到达G极导致CPU全部无供电。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容坏了吧,自举升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