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706 不通电

楼主(2010-08-27):
如题 拆机量电源管理芯片SG5841 7脚阻抗低 周围稳压管正反向都有阻值 ,拆下SG5841阻值正常 换之 OK 也算是这机器的通病吧, 都是雷雨惹的祸 还有一台AOC 915SW也是相同的情况 换后就好了
芯片
通病

网友:
没有坏别的,就只坏了一个电源芯片吗

网友:
是的 开关管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