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的液晶屏接口定义

楼主(2010-08-28):
我的优派VP930B驱动板坏了(主板基地也修不了)放了一年了,现在相配一块驱动板,但不知屏接口是那种规格,论坛中30pin的有单8;双8;双6等等。请高手指点!屏是友达的M190EG01 V.0;屏线30PIN。注:19寸方屏。谢谢!

网友:
可以在百度搜一搜。
“《华升液晶配件网--最新动态--液晶显示器维修配件|液晶电视维修配件...
华升液晶驱动板点屏型号列表 M201UN02 A104SN01 ...M190EG01 V0 B104SN03-V2 B152EW01 T315XW03 M201EW01-V3...V.0 M240UW01 V0 B140EW01 G150XG01 A036QN01 V0 ...》”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30pin的双8,一般用在17到22常见显示器上

网友:
回复 一张一弛 的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选了一款美格的驱动板和我的很相像,如下图:附件是我的原装版;

网友:
这两块板子都是不一样的品牌,内部软件也不一样,支持的屏型号也就不一样。接口定义也不一样,强行拼装可能烧坏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饿,前几天的一台显示器,就是上电没先是显示,还以为是灯管挂了,最后加焊芯片就好了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款的主芯片是一样的型号,但是美格的是19寸宽屏的驱动板。你推荐一款驱动板,我参考购买。

网友(点评):
你要把显示器的型号和屏以及驱动板照片上图,我给你定一个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