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2J

楼主(2010-08-28):
  今天一开店就接了这个机子  客人那过来说是开不了机  接机上电  电流跑1。4  左右  不显  拆机了  量各电压正常   手无意摸到显卡热高温度  量显卡上的电容  有好几个对地了只有0.4  的阻值  没想别的发个显卡回来再说  换上还 上  再打那几个电容不短路了高兴的上电  晕死了了还是一样  跑到 1.4左右不跑了 请各位给点思路吧

网友:
  你就说电流跑到1.4安就干显卡? 你这样描述 没有人能修这个机器 凭这个电流 也不能判断是什么故障  你判断的显卡 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
是什么样的CPu的如果是AMD的座子虚的可能型还要大些,看你的思路也不是很明确的。怎么一拿来就干显卡呢。还是要查查信号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要当通病吧 老老实实按照流程来看看

网友:
再换一个看一下或是没做好

网友:
外接亮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