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tx650电源,出现新问题,再次求助!

楼主(2010-08-28):
   在论坛各位朋友特别是深圳电源维修的帮助下,换了负温热敏电阻和24n60c3后电源已修好,在此表示感谢帮助了我的朋友.
   电源现各路输出正常,能正常使用,但有个异响,像电子电火机打火时发出的叭叭声比打火机响多了,响声音是初级发出的,有点像刚换上去的10d210电阻发出的声音,又有点像24n60c3发出的,空间太小不好确定那个元件发出的异响,它们会有这种异响吗?如果不是它们又是那种元件会发出这种声音,(注没发现打火现像,晚上灯全关了,也没发现)请知道的朋友帮帮我!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2522-1-1.html这次第一张帖!

    下面的图是换上去的元件,这元件表测是正常的,换上去就有了那种异响,电源通电不响ATx电源一激活就叭叭的响,这元件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我记得这种电源在桥堆正极到大水塘正极之间应该是正向串接了一个二极管,你看看这个二极管有无问题。另外再看看这个坏的管子的棚极电阻和二极管有无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几个地方已检查是好的,另处换的是2支24n60c3怀疑是它在异响,24n60c3会发出这种声音吗?如果查不出异响这电源能正常使用不,这声音会烧元件吗.会是热敏电阻型号不对造成这个故障吗

网友:
有声音一般是电感元件才能产生,或者高压打火,或者电流过大导致电磁元件磁场过强产生振动。
你可以把次级的整流滤波元件都去下,看声音来自那里就好办了。
或者你用小麦克风连电脑,录制下你怀疑的地方,用FOOBAR或者COOLEDIT软件的声压、频谱分析工具看,查到哪里声音的声压频谱等参数变大了就是哪里了。

网友:
永强,你实在太强了,这问题都用上高科技了
常人也太难做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