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 花屏

楼主(2010-08-28):
最近接到 40多片 精英武士 7300GT的显卡,在开机后的第二个界面出现一些亮点,进入系统以后就没有了。 加焊GUP没有效果,反而花的更严重。有朋友修过这类显卡吗,不换显存能修好吗

网友:
显存坏啦
显存应该是K4J55323QG/C-BC12/14的

网友:
你加焊GPU前显卡有没有烘烤啊?不然直接加焊可能会越弄越遭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你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存如果花点加多就不用修 了

网友:
确实是显存坏了; 。 这显卡我经常修

网友:
我也有块7300用枪加热后更花了,,,看来只能当料卡了

网友:
楼主估计要买显存备料了,不然没法修的

网友:
直接加旱一下,不行的话,就重置试试,我修过,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准备降频处理。不知道有效果没有

网友:
没有任何效果,显存颗粒损坏了
用MATS和MODS测试一下一切都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