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VC-6275 数字存储示波器的维修

楼主(2010-08-28):
近日偶而在网上发现一台日立VC-6275 数字存储示波器求售,价格便宜,

在照片上可看到有数字显示,但无横线,经去电询问,答覆为:因”选择开关”损坏,若要修复,可能花费很多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且零件难寻,故维修单位建议放弃。该机自2004年起闲置至今,此时心中盘算,该机所附维修标签,并未提及其他问题,再加上一般电子装备很少同时损坏两个地方(电源喷火除外),若实在不行,能当个普通示波器也够本了。因此打定主意,以有可能变成装饰品为由,立即还价,终以6 折成交,并火速取回,以免夜长梦多。唉!我那年过 30 的 Tek 465 终於有机会退休了。 检视该机,外观良好,红色维修标签还在,唯一的异状就是面板上”选择开关”的位置只是一个空洞,里面的板子上有两排如DIP IC 般的焊点, 一排5个,共10个。还好不是我担心的少了一片板子,否则本机就废了。再下来翻阅了说明书,大概熟悉下面板上各旋钮的功能,就开始试机了。插上电源及探头,深呼吸一下,开机!哇,所有的灯都亮了,吓了我一跳,随即想起这是自检,约过了一分钟,灯熄了,银幕上也出现了数字,当然没有横线,再观察”选择开关”,其”H.POS”的灯竞然是亮的,这意味著”选择开关”空接时可能就是”H. POS”这个功能。还真有点兴奋。下一步就是接上 1KHz的测试波:将各个旋钮都各转几圈,当转到”亮度”时,方波出现了,检到宝了,龙心大悦。

再下来就是找出这个开关到底是何方神圣,让它休息了6 年。开关旁的LED灯有 7 个,但焊点有 10 个,还真头疼。上网找吧!Google 有关 VC-6275的资料还真少,竞然找不到这型机的大致生产日期。找了三天也找不到维修手册。後来灵机一动,找相近的机型,哈!找到了 VC-6025,它与 VC-6275有一样的”选择开关”。在睡脸惺忪的上了两天班後,终於皇天不负苦心人,发现了一个连动开关,S1603,但这只有 6 个脚,不是板子上的 10个脚,苦思良久後,觉得外边的 4 个脚,应该是接开关外壳以增加强度。立刻验证,果然外面 4个脚都是接地,得到证实。再对照VC-6025的照片就不难猜了,此开关应是 Toggleswitch,那种平时在中间,在上拨或下拨後又会自动回到中间的小型开关。它的次级可能是类似 Shift register的结构,在上拨或下拨後,就可选择不同的功能。但纳闷的是,这么简单的开关,又有尸体当样本,为何无法找到代用品?唯一的解释就是那些大爷们,一定是要修复到外观和原来的一样,不像我们,只要能用就好了。废话少说,立马驱车进城,到40 分钟外的电子零件店,还好他們仍有2只,就都买了, 以防万一(不要问我价钱,肯定是国内的好几倍)。
接著是拆机壳、拆面板,开关虽小,但脚位间距不同,只好拉线,且要另想方法固定,折腾了好久,终於搞定。喝口茶,休息一下,再检查一遍,开机,功能显示的LED随著开关的上拨或下拨,而上、下亮了。搞定、收工。
坦白讲,我这次的运气算是不错的,但花在资料搜寻的时间也很长,相对之下也学到不少有关示波器的知识。虽说我的工作也和维修有关,但真正的刺激感、兴奋感和成就感却来自这类带有”赌性”的”垃圾”维修。因没有时间压力,再加上大都是第一次接触此类产品,我大半是先上网搜寻相关资料,如使用手册、线路图,是否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等,然后才动手。全部做完后,也一定喝杯茶或出去走走,等脑袋清醒后,再详细检查一遍才上电,这样可减少很多因粗心所造成的二次伤害。 我估计本机应有10~15岁了,若有人能告知它的大概出厂日期,将不胜感激。 file:///C:/Users/Vincent/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网友:

因第一次附照片,没加注解,有点乱。第一张为广告照片,不很清楚。第三张是网上下载的VC-6205的照片,比对用的,其余都是维修过程中的照片。因故障不在存储部分,故未特别著墨。

网友:
我以为卖示波器的呢呵呵

网友:
我家有个 松下的100M。。 要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少钱

网友:
楼主住在温哥华啊?在国外搞维修应该不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多银

网友:
回2楼,很多日立的示波器在非存储部分是完全相同的。VC-6025存储部分的按钮是在屏幕下方,VC-6275则在右侧,还包括GPIB,V-1565则完全没有。还好他们都一样,我才能修好。

网友:
呵呵我也想买一个可是不一定有你那么幸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