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的问题。

楼主(2010-08-28):
今天接到一台HP compaq DX2710 MT品牌机,开机电源风扇转,显示器无显示,当一般故障修无果。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无代码。测电源无PG信号,更换电源后主板触发不起,查到CPU短路。(不知是不是CPU被我烧了)拨了U,开机这下有PG信号了,但诊断卡复位灯还是常亮,测南桥旁的晶振对地电压只有0.78V。测PCI,内存供电正常。高手帮忙先谢过!

网友:
下掉U=没了U供电,RST亮是正常的.上假负载或者U看RST是否OK,测量U电压.

网友:
加上U就短路了,这个CPU是DUAL-CORE 2.0G的。我不知怎么测CPU是不是烧了。

网友:
CPU上的电容全都短路了,烧了??唉!

网友:
有修过HP品牌机的吗,一开始原装电源无PG信号,主板可以触发,只是复位不过。换上金河田的电源后就直接CPU短路了,是不是金河田的电源把U烧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向客户交待呢?

网友:
没什么可交代的--本就是:显示器不亮的

网友:
如果排除不是显示器问题的话,看是不是BIOS设置错误的问题、?
试试将BIOS设置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