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可以吗?

楼主(2010-08-28):
飞利浦的CRT显示器电源开关管的S极有3个电阻和一个快恢复管并联.如果把三个电阻更换为一个阻值约等于并联阻值并且功率更大的电阻.会怎样?请老鸟指教......

网友:
这个是电流检测用的,阻值一样的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正常工作。

网友:
电流检测用电阻,一般精度要求比较高,大了起不到保护开关管的作用,小于原阻值失掉保护作用。

网友:
最好不要改检测电阻的功率跟阻值都要求比较高,改后会造成输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