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特TG500的UPS输出正常,不知是否已修好?

楼主(2010-08-28):
一山特TG500的UPS,开机无反应,拆开后发现保险烧断,二个压敏电阻烧坏,拆下坏的压敏电阻后,接上灯泡,开机,发现绿灯红灯一起亮,而且峰鸣器在叫,3到4秒后,红灯停掉,峰鸣器停了,绿灯是亮着的,不过在红灯停峰鸣器停的那刻,电路板上有一下像是打火的声音。不过测输出已经正常。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修好,这个UPS开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反应。(断开市电用电池启动时也是这样,只是没有打火的声音)还有那二个压敏电阻上面标有V14K UEI 320字样,如果替换有没有要求,可不可以随便从开关电源上拆一个压敏电阻换上去?希望高手解答,这是我第一次接触UPS。谢谢

网友:
你带负载测试下呀。
那个压敏电阻是高压保护(超过300V就短路让保险熔断,保护负载),只要功能相同就可带用。

网友:
不是打火,是继电器吸合,你的现象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