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

楼主(2010-08-28):
  本人接手一台电源内置的液晶开始是不通电后拆机发现明显电容暴掉 换掉后以为OK 也正常显示 可过了6秒后自动关机在开也正常!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换按键试试刚修过此类问题TCL的液晶

网友:
请问下是什么型号的,我昨天修了台BENQ,故障是自动开机关机,换掉开关搞定。

网友:
电容没换彻底吧

网友:
谢谢各位  清华同方的是那种将12电源放进里面的那中 不接高压也一样.我拔掉开关后也一样

网友:
那我涣涣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接灯管和高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驱动板 我想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