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14V无输出?郁闷

楼主(2010-08-28):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绿色,屏黑,拆机电源一体板如图,它是5V和14V输出的,测得5V输出口7.3V?不知道正不正常?然后测得14V输出口是OV,测得300V大电容电压320正常(稳定),然后换过14V的整流二极管,通电测得还是0V。以为是高压问题短路?断开14V通往高压的保险测得也是0V。换过光偶和431也不行,14V电压没出来想换个通用高压条都没用请问电源部分变压器次级输出一般是几V,是不是次级14V没有输出到整流二级管?5V和14V其中有一路有输出,说明开关管和IC是工作了所以这两个元件是好的。请高手出招?小弟无从下手了?
下载次数:0

网友:
注意,上面一体板没有接负载,测出来14V无输出

网友:
换电源高压一体板省事多了,修不好要返修,烦,客户也易跑了

网友:
如果不是你的表有问题,就是你选的测量点不对,从你大是容那能测到320V来看,你测的7.3V应当也不是准确的,显示器黑屏绿灯,可以差不多说明5V工做是正常的,因为多数驱动板工作只需5V正常。如果取样和反馈全是取自5V电路,5V又工作正常,从你断开14V高压供电保险那看,只有一种可能了,主开关变压器挂了。
其实我认为不用断开14V都能看出来,也根本没有必要换14V的整流管,如果这边不是发生短路的话,5V那里应当保护没有输出的。只有开关压器14V那个线圈发生断路了

如果用的数字表,9V电池电压低的话,会造成所测电压变高的

网友:
我是发贴的,像我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变压器坏了?一般变压器次极输出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网友(点评):
这话问的,真够小白啊。所有变压器输出的都是交流电,这是最基本的基础啊

网友:
仔细检测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上次我也遇到这样的样问题,是有一个电感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可以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仔细查找 14伏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