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代换问题

楼主(2010-08-28):
盈通 A6战神版  雷击后无法启动  网卡短  拆掉后无CPU供电  上管无G级控制电压   G极直连BD-AD F16  无此芯片PDF  无此型号芯片  求那些芯片可以代换(BD-9F N08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脚位如果一样是可以代换的
    我说的不是图纸上的脚位  是实物上的脚位

网友:
BD-这样的芯片

都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代换的,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