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

楼主(2010-08-28):
请问各位大侠优派vg921 显示器音频不好使怎么改一下啊
这个显示器 驱动板坏了 我换了一块同型号的 但是没有音频接口的 我把原来那块的音频接口和周边的原件换了过来 的是音频还是不好使

网友:
音频不改 就不要用了吧 实在要改 应该把新板上的零件换到旧板上  修好旧板 新板做配件用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