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10-08-28):
谢谢大家帮忙 索尼板子上的,能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
www.alldatasheet.com看看吧 那里应该有   你在跑下他的线  或者把他的图纸传上来  让大家给你分析

网友:
查查资料。看看是n管还是p管啊。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位置的管   什么板子的  帮你查查

网友:
看板子,估计是什么管吧,只要不是复合管,大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网友:
上传此管资料。你自己去看吧

网友:
一个N管吧  找相同沟道相同结构的待用就行了 图片拍的是蛮清晰,但是却看不出来是什么型号的板子 什么结构的管子!

网友:
这个是双N沟道的 复合管   IRF7904
看下面的图  就可以知道用什么代换了

如果找不到代换的  可以用两个 单管 来做  我一直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谢谢大家。 看来只能用两个单管来改了。翻遍了所有料板也没找到一样的,索尼做的东西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 sony 的本子 变态 ! 狗曰的东西

要改的话用两个什么单管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