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三星40G硬盘根本奈何无了它

楼主(2010-08-28):
我遇到一块三星40G的也是这样,把所有能用的工具全用上了,但就是分区,清零,低格统统无效,一重启还是那样子,好像就没有动过它一样,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说实话,这盘可能不值钱,但咱们搞维修的,关键是想知道个究竟!

网友:
1.固件坏了
2.写磁头坏了。
也不算坏事,起码保护了数据,

网友:
我也正郁闷。我碰到过三四块三星SP08O2N这种型号的盘,坏道无论是用MHDD,THDD这类软件还是PCI PC3000修,修完后再重启,坏道照 样存在,唉,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三星硬盘的通病,写磁头坏

网友:
是那磁头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