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5寸液晶电视4合一驱动板维修思路。

楼主(2010-08-28):
杂牌15寸液晶电视4合一驱动板维修思路。12V外置电源正常。按开机没反应。高要条有12V 控制极0V 地有0V。上图。请高手知道下维修思路。客户部想换板。说有20来台。只能修下了。

网友:
用PT361G看看能不能点亮 呵呵 山寨版 直接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
原机就是乐华的板子。刷程序试吧

网友:
你这是通用板呀,可能写程序试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高压不能开起的话,你可以试着接指示灯上

网友:
谁有程序啊。我的威龙38B+ 加个PLCC40座能刷吗。谢谢。

网友:
我现在没有刷显示器的工具。是买个专用刷机板 还是就用我的威龙的38B+就行啊。想网购PLCC40座。芯片本身坏的多不多啊。想连芯片一起进货。有经验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个多数数都用ISP软件刷写的,专业的编程器联接起来麻烦吧,还有这个也不是44的转接座

网友:
控制电压有。开机键上有5V 按下也有电压跳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准备先刷下。没有ISP不知买个什么样的ISP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