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拆BGA芯片搞不下来!

楼主(2010-08-28):
今天修到一台DELL1300的
笔记本
,南桥坏,无铅,可就是死活不下来,里面也没有胶,平时搞别的板子多了,同样的温度曲线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怕主板搞坏。延长了时间后还是硬搞下来的,掉点了!
笔记本

网友:
把测温线 插上到230了 就可以用镊子卸了

网友:
没有拆不下来的BGA,如果想要不损坏BGA芯片就得把握好温度和时间,到了时间就果断翘!

网友:
无铅的温度要比有铅的温度高.加助焊剂拆吧.

网友:
换过无铅主板的电容吗? 这点道理还不知道吗??我晕你真行

网友:
加20度,我碰到几块同样是7300的显卡,温度不一样 南桥也是类似的吧。温度没到敲下来肯定掉点

网友:
拆下来到没碰到过
装上去就 。。。经常失败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