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Script Debugger是什么?

楼主(2010-08-28):
刚装了2000的服务器系统,Microsoft Script Debugger是什么?为什么我一打开新网页他就出来说我地几行有错误是否改正???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Bug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834136.html?fr=ala0
你自己去看看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请问一下高手,如何取消这个指示Microsoft Script Debugger???高手指点!!

网友:
幫你在網上 找到了答案!
你只需要修改INTERNET设置即可。
打开“工具”菜单的“INTERNET选项”,弹出选项对话框。
点击“高级”选项卡,选中“禁止脚本调试”,再将“显示每个脚本错误的通知”前的勾号去掉,然后单击“确定”。
设置好以后,下次再上网时就不会总是弹出报错的对话框来了。
希望能幫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