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20c本子不上电!

楼主(2010-08-28):
朋友一台机子让我帮忙看看说不上电,拿到手供电果然不上电,接可调电流刚插上的时候有点电流,一下子又没有了,主板没有供电,原以为是电源接头的事,拆开机子量过电源接头,没有症,主板没有供电,开关板是插在主板上的,以为是接口虚了,加焊一下还是不行,主板一点供电也没有,不知道那里问题,我曾猜想是IO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帮忙,想想,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点评):
短路应该是大电流才对吧!!!

网友:
看待机正常不?

网友:
无语你这样叫我怎么回你呢

网友:
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很无语,才咨询你们的,不好意思

网友:
有点样保护的样子,看看是不是哪里有短路的

网友:
可以说LZ对于修本本基础功都没到位!"一点供电也没有""怀疑IO“这些话不知道你的根据何在?”接可调电流刚插上的时候有点电流,一下子又没有了,“这说明问题可能出在待机上,待机电路出现短路或是过流过载保护了!

网友:
顺着进电查保护隔离电路,,,,供电没到IO不关IO了事

网友:
或者看N620C电路图,,一查就明了很简单

网友:
LZ说主板没有供电,能不能理解为待机电压都没有?

网友:
楼主只叫大家看看,那大家就看看得了,什么都没提供,也就只能看看了,什么也不用说。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

网友:
公共点没有电压和IO有什么关系,,,,,先把公共点修出来吧,

网友:
恩,谢谢大家的保贵议建,现在主要是还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和IO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 要查待机电压,看看待机芯片有没有工作电压,是不是损坏。MOS管是不是穿了。或者软击穿。总之先把待机3.3和5V修出来后面就好查了。。。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有点道理,呵呵不错

网友:
这款机器电源小板问题多。看看电源小板的待机电路

网友:
楼主先测一下电源板的待机电压3V 5V,这个机的电源板易坏.一般是滤波电容问题较多

网友:
那样大多是,板短路

网友:
看下保隔电路这一块有没有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