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内的COF或者COG部分驱动业余条件下焊接方法

楼主(2010-08-28):
如题,经常碰到液晶屏花屏,横的或者竖的,一般是直接把屏给换了。
这几天下雨,没什么生意,看着那换下来的几个屏,想自己鼓捣鼓捣。
想问下各位,像这种液晶屏的行或者列的薄膜驱动IC虚焊的话有什么方法补焊?
难道只能报废吗?
方法

网友:
有地方可以修,但代价太高,还不包好。
除来回路费,你还有钱赚吗?

网友:
淘宝上有 不划算

网友:
有哪种纯铜液晶排线焊接头,没用过,不知效果怎么样,淘宝上有卖

网友:
我手里有好几块这样的液晶屏, 都上驱动模块 问题, 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土法 可以换 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