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xm-wl19ah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8-28):
今天早上客户拿过来一台联想wxm-wl19ah的不通电,我就拆开看了下发现电源板暴3颗电容我就换了
换了我测量了下电压12V 5V 都正常,好了之后我装上去看了下还是不通电,我就拔下屏线在插上电源又可以通电
我就奇怪了什么一插上屏线就不通电,那为高手说下这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5V被拉低了具体查下5V的相关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WL19CH的图纸你看看一样吧

网友:
19AH,多是唯冠代工的,203D6或LD7575的电源方案,很多出现带载不良的情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5V电压不稳定

网友:
那就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电路没问题的,12V 5V都在跳变呀,他们说是什么431我不知道那个是431呀

网友:
就是那个想三极管那样的 你换个光耦跟431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耦我知道就是431长什么样啊,不知道呀,
大哥可以说下吗????

网友:
我换了431和光耦了,现在是12V稳下来了 可是5V还是不稳定,3点几伏到4点几伏之间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的稳压管换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5v稳压管换了还是在3点几伏和4点几伏之间跳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了啊 ——但是还是一样——5V还是会跳变————最后换个通用电源板——和高压板————飞线——飞好的————虽然代价有点高但还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