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不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0-08-28):
单位有个DELL品牌机不能开机
1、首先检查ATX电源正常,更换后仍不能触发
2、检查开机排针电压3.12V正常。这个主板IO 是 LPC47M584   SB是FW8201FB 由于IO没有查到PDF资料 也没跑通IO和南桥的开机控制模式。索性先查CMOS电路。
3、电池电压3.03V正常 ,CMOS跳线电压2.89V正常 晶振1教0.30V  1针无电压。于是立即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更换后问题依旧。
4、通过进步检查发现在不查ATX电源的情况下晶振两脚都有电压。插上ATX电源晶振一脚有电压一脚没电压,CMOS跳线电压均正常。
5、试着清除CMOS,发现能开机触发,但过会后又不能触发。
6、没有了头绪,不明白为什么插上ATX电源后晶振不起震。电池供电时正常起振。
7、索性加焊南桥,风枪温度300度  风3级 加热3分钟。待南桥冷却后。插上电源,晶振两脚都有电压,正常触发开机。
8、开机后BIOS提示 电池压低,通过检查发现,IO上没有VBAT3V。于是跑VBAT线路。发现电池到IO 的一个双2级管D16虚焊了,可能加热南桥时造成的。加焊D16后不再有提示。
9、主板工作24小时了,一切正常。

网友:
高手啊!我都没有自己的加热台呢!一直不知道怎么加热!谢谢你把那经验分享给我!还很佩服你啊!居然能用风枪就把南桥搞定了!呵呵!

网友:
南桥加个散热片比较稳妥

网友:
好像COMS排针的电压不能低于电池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