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88一体机不能打印,求助高手!

楼主(2010-08-28):
      提示没有墨水,但外供有墨水,没有堵住(有漏墨出来!),小喷墨的灯闪两个同时闪,开机打印头检测运动正常。请问高手们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磨合坏了,机器检测不到。具体哪2个灯闪你也不说,谁知道

网友:
墨盒的问题,换新的吧

网友:
墨盒的问题,换新的吧,换了还不行,就是笔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