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61s 档logo

楼主(2010-08-28):
华硕x61s(不是IBM哦)   sis968+sis671 芯片  客户买来新的不到一年 出现这样的情况 开机显示如图(好像是发现有usb设备 但实际并没插任何usb ) 偶尔有时候是显示这样的如图(好像是已经找到usb设备了 按F2) 但无论怎样都是无法启动的 按f2能进cmos 保存后不亮

这种情况大家帮分析一下 该是哪里出毛病?

网友:
最好,刷一个BIOS

网友:
不用刷新BLOS直接换南桥

网友:
看你那第二个图好像是电池没电了哦,有的机子没电会进不了系统的。换电池先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兄弟

网友:
换一个CMOS电池试一下,不行刷个BIOS,不行换南桥,

网友:
南桥和USB那边的问题,好好查哈嘛!

网友:
先按F2进下看啊!

网友:
    刷个BIOS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就换一个,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直接加焊南桥,这机器以前我也是看的论坛帖子,上面写的换南桥,不过我运气好,焊了下就收钱了

网友:
刷BIOS吧!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挡LOGO了  加焊个南桥一般都会好,不行再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