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拆到这一步!接下来改怎么拆?

楼主(2010-08-28):
松下TZ3镜头盖开合不了,昨天有位师傅说要从后拆,目前拆到这步(如图),下步不知道怎么拆了,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方便的话在照片上标注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难以回复,镜头的拆装,文字,确实不好表达,除非很简单的镜头.否则,拆完出来再装回去都会困难

网友:
你看是不是,这些简单的问题版主自己也不是没分享怎么装的经验吗?你说你自己是该上传一整套的装配资料还是在这里用文字来表达这些装机的信息给这个楼主知道呢,像这样的问题,要是会修机的,根本不会提出来的,都懒的琢磨,不是我装NB,这是事实。版主不能纵容这样发展。

网友:
有那么难拆吗?有点不信,毕竟现代电子工业都是大批量生产的,都有一套装配流程,这么难拆装的话,怎么量产?只不过里面拆装可能有点小窍门,新手不会而已!

网友:
下午搞定了,没想象的难搞,基本上都是旋出来,再旋进去!!刚拆下来的时候没有头绪,仔细琢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多动脑多看多分析,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镜头盖开合不了是什么原因呢?分享一下吧。

网友(2010-10-19):
手工活,细心点,做好标记。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