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一个响一个不响

楼主(2010-08-28):
朋友的音响,有一个不响了,小喇叭是没问题的,将小喇叭插上可以响,插上另一个就不响了,将两个小喇叭都插上,就只有一个响了,另一个发出嗡一声,就停了,关掉开关再看还是一样,将小喇叭插到坏的孔,不一会喇叭就很烫了,马上拔了,再插到好的那个孔,又没事了,接口也换了,还是不行,里面也没什么烧坏的痕迹,最后把主板上的两个管换了就没事了,我把音量放大,结果不到十分钟又坏了,一个没声音了,难道是主板其他地方还有短路吗,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把好的喇叭弄到那个坏的里面看有没有声音。如果可以出声音说明喇叭坏了一个。也可以用1.5V电池接触小喇叭的正负极。听听有没有卡卡的声音就能看出喇叭的好坏。功放如果没有坏的话。查查调音器。

网友:
你的主板应该有2对管子,必须全换,只换2个,有一路波形不对称,峰值过高而损坏

网友:
输出级有没有电容哦,如果有那就是电容击穿了短路引起的
发出嗡的一声说明有很强的电流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