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2主板不跑码,核心电压上假负载1.5V,上U1.1V

楼主(2010-08-28):
故障如标题,怀疑是电源管理芯坏坏,查上下管G极连到一块标为bp-9f 70L的BGA小集成块,网上查不到资料,是不是这个只是厂家的标识啊,真正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呢?多谢了

网友:
梅捷的板子好像没用过专用芯片吧。。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板子。。。  CPU 1.1     这板子 北桥供电最容易出问题。。 你看下北桥供电正常不。。 还有就是 内存槽顶头有个 小八脚也容易出问题。。。 认真查看下。。

网友:
多谢你的回复,主板应该是梅捷AMN6SD-RL,北桥供电有1.2V,小八脚是RT这类的电源芯片吗?

网友:
1.1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
在基地搜索下以前的文章,有篇说北桥坏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于是量下桥上面的电容阻值只有0.05,是不是意味着桥真的坏了?这块板是单桥的

网友:
CPU供电正常的,查一下CPU座或桥有没空焊的,那个小芯片型号的查询方法论坛有一个贴有介绍的搜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V的供电也是正常的   测一下的复位  PG有没有  如果都有  那么干桥

网友:
有些主板阻值个别005也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bp-9f就是型号,15元一个,比6566还贵

网友:
AM2的板1。1V供电属于正常电压范围,先打下总线阻值看看

网友:
G极连到一块标为bp-9f 70L是G极受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能提供一下这个集成块介绍或购买的网页链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搞错了,我也没这东东的资料。只是在一山寨板上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