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显示器无法进行模式切换

楼主(2010-08-28):
显示器,接上黑屏,确认主机已经启动,
指示灯是黄色了的。
无法进行模式切换
数据线测量是好的。
请问应该检测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机已启动没用,要确定VGA信号是否正常送到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如此,你在其它机器上把显示模式调回来不就行了?

应该是这个显示器有问题,因为指示灯颜色正常应该是绿色。
查VGA信号的VS HS是否正常送到了CPU。

网友:
    既然如此,你在其它机器上把显示模式调回来不就行了?

应该是这个显示器有问题,因为指示 ...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主机正常开机后,住板会‘嘀’的一声响,说明以正常启动。然后显示器会由黄灯转换为绿灯。可是我这cft显示器一直就是黄灯,切不到绿灯。数据线我测过了,没有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呀,
    查VGA信号的VS HS是否正常送到了CPU并不是叫你只查VGA线。

网友:
对呀,
    查VGA信号的VS HS是否正常送到了CPU并不是叫你只查VGA线。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查具体说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说到这份上了,还不明白?
按这个信号通路查到CPU看线路是否通、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