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08-28):
    旭日410M装不上系统,  有时候到联想LOGO时死机 不挂硬盘不死机   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可以进系统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么?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试吧,有时候挑硬盘呢?

网友:
  但是这个硬盘是他原装的 应该不会不兼容吧 这个机器才来的时候是提示分区表坏了 我挂在别的地方从新分的区  然后就装不上系统了~!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性很大,你试着用手按住南桥看有没有什么反应,不行就加焊。

网友:
量一下硬盘供电是否正常,再做别的,

网友:
找一块联想机器的 硬盘装上试一下。

网友:
  最托的办法还是换一个硬盘看看,再不行还是死的话看看南桥上的工作温度是不是很高,如果很高的话有可以是南桥挂了,
   如果温度正常,可以加焊一下,也没什么事,

网友:
你扫哈有坏道没有嘛!先确定哈啥!

网友:
估计是南桥可能性高点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 南桥空焊  加焊南桥后 做系统正常了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