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 电流上到0。2掉电。。。在线等

楼主(2010-08-28):
型号:DELL D510 料号:DM3
故障现象:触发上到0。2A三秒后掉电
维修过程:查各供电,3VSUS 5VSUS 1。8SUS 1。5SUS   VCCP 1。0V 2。5VSUS还有各转换电压3V 5V 1。8V 1。5VRUN也都正常,产生这些电压都有发出高电平PG,但+5VSATA和+5VMOD没出, ,看图可知控制信号是EC发出的HDDC——EN#和MODC—EN#,正常应该为低电平Q14和Q28才能导通产生+5VSATA和+5VMOD,但个人想法是这两个电压不产生应该只是STAT和MODEM不能使用,不影响亮机吧 ,因为是EC发出的控制信号,所以加焊过IO也没用,故障点就是就是CPU VCORE出不来, 查1907工作条件:V+ VCC vDD SD BST都正常,唯有REF为零V,真是没招了,请大侠们帮助。。。。谢谢

网友:
换过1907吗?REF应该有2V电压的

网友:
哥们 既然是掉电肯定是后级有短路保护的  哥们建议你给3.3和5V上分别强行加电 看后边有无发烫元件 一般加到 1A左右就可以了  如有发烫拆掉换个看看

网友:
把所有电压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9707换过了

网友:
我修了个D610的,上电0.7左右掉电,冷机是不亮的,如果连着开十来次则可以亮机。加显卡好的,X300的,

网友:
cpu后继电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