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进水电源维修

楼主(2010-08-28):
一联想机器,用的哪种小电源 前段时间下雨此机器做为监控主机,没关机又放在窗台边  飘雨进水不开机,拆机确认电源问题后,将电源拆开(好电源就是不一样,用料足!)先看板子上有很多水纹路  便仔细检查保险到300V至辅助电源,看5H0165R已烧裂 保险也断了,将坏件拆下换新,5H0165R先不装 通电300V正常,再检查5H0165外围电路是否正常  PC817找了半天在变压器下面装着,板子真紧凑!PC817不用量直接换新 确认外围电路没问题后,装一新的5H0165R试机,风扇转了!再挂一12V的灯泡试机20分钟没问题,装机交付客户。

网友:
这种电源修得少!

网友:
这种小机箱电源用料确实好,比起一些大壳子要实在多

网友:
小电源不好测空间太小了一点!我一般不太喜欢去修烦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是5h0165r+3842(3)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小电源我一般要求客户换新,不好修。

网友:
好电源就是不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