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CRT显示器有高压。黑屏。

楼主(2010-08-28):
今天接手一个CRT显示器。有高压。灯丝亮。
黑屏。
行场信号都有。
怀疑是尾板上的 视放芯片 LM1269坏。找不到同型号的。求助代换、
或者给个思路。是不是别的有问题 !!!
芯片
黑屏

网友:
feinimoshu
的帖子
1269坏一般不会造成黑屏。
查亮度控制电路吧。

网友:
G1G2电压正常吗?着重检查此二处电压。

网友:
回楼主,视放集成块坏会黑屏先把LM1269更换,淘宝上很多。还要检查G1G2电压。顺便问下楼主你的视放组成是不是lm1269NA和LM2469TA两块集成块,LM2469坏的可能性也有。我修过一台两块集成块都坏了的,换了LM1269后出现白屏,把LM2469换后才正常。

网友:
换一下 LM1269 检查G1G2电压正常否 将高压包加速极旋钮调一下 看看有无光栅 查查亮度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