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16w

楼主(2010-08-28):
宏基1916W显示器 开机能显示宏基LOGO但是检测不到信号 该如何下手啊?请教各位老师~
显示器

网友:
插上信号线时。指示灯怎么样,如果无反应那检查一下HS VS 线路到MCU之间还有MCU工作条件,最后刷一下MCU。

网友:
信号线--通往控制芯片的通路---MCU

网友:
应该是MCU,不行你就淘宝上买块驱动板吧,没多少钱!

网友:
驱动板的13 14脚就是行和场的阻值不一样 行阻值短路 应该是MCU坏了 这种驱动板在我们这里竟然卖到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