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通病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28):
今天自己接到一客户的显示器——联想LXM-WL19AH————那过来的时候是不通电!!!拆开看了下电源板部分暴了三个电容————换好了————不接屏——指示等亮了————当我满心欢喜的时候以为修好了——但是把屏线接上去就不通电了——————测5V——12V一直在跳变!!——不稳定——看了论坛了知道这款机子是通病带不动负载——————小弟技术不精——望大哥们指点迷津——教小弟怎么修——是驱动问题——还是屏背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反正现在就是接上屏就不通电——不接就正常——————————————大哥们想点折```

网友:
检查屏保险是否对地短路。应该是屏上有短路

网友:
检查有测有短路。起动电压是否有跳变。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板故障 测一下后部有无短路 先接假负载试试。

网友:
屏背板我看了——没有明显的短路————12V5V电压一直在跳变

网友:
修电源,负载能力差。查一下431。

网友:
查431  看整流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431——我在电源板上没有看见——求教在那里——是什么东西——

网友:
就是那个3脚直插的管,在光耦旁边

网友:
代换 开关管 PWM芯片 后级的5V  12V整流二极管。

网友:
把431————5V整流2几管都换了现在12V是稳定了——但是5V还是在一直跳变不稳定————客户急着要————换了个通用电源板————飞线飞上去了————现在机子是好了——但是还是不知道5V不稳定的原因是在那里```

网友:
换那两个三端整流管试试,修好这板子用处很多的。

网友:
把小的1117换成大的1084,《板上有个大的空位就是预留装1084的》再把给1117供电的电感换到给1084上,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