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420外接正常内接白屏

楼主(2010-08-28):
一台acer4420的机器外接正常内接白屏,检查屏供电正常,屏点过也没有问题。屏线和接口详细检查了都是好的。集显AMD的北桥(具体是什么北桥叫不出来),重新做过故障依旧。就差没有换北桥了。到低北桥的机率大吗。或者还有其它地方没有检查到。

网友:
换吧北桥!多半是

网友:
先换个屏 屏线看看  接着换条内存 因为你是集显的 如还不解决问题把接口加焊 换北桥  修好了告诉一声 啊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看是不是屏

网友:
用示波器打波看一下波形就]知道走到哪一步了,先确定问题再做下一步工作,

网友:
客户机,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换一个新的

网友:
屏接口的时钟,,讲真的,从来没有量过,

网友:
也许屏的控制信号没有上到的高压条的

网友:
先测下屏工作条件和屏线,条件满足再测下屏,最后再考虑显卡,北桥。

网友:
白屏就是灯管亮了但没有信号传送到屏造成,先要查显卡有没输出信号 ,输出后有没正常传送到屏。

网友:
如果屏是好的!那就是内存和北桥了

网友:
可以先测下LVDS的对地阻值!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多数是北桥,换个试一下。。。

网友:
外接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上接不正常的话有可能屏线.也有可能数据线,也有可能屏.你只能代换了.都不行的话就干显卡.因为外接和上接在显卡里面不是同一个控制信号,是分开独立的.

网友:
加焊北桥,还有北桥旁边的外围原件,

网友:
先检查屏的各信号和电压有无 ! 然后再一步一步往下查!

网友:
先换张屏看看把

网友:
桥已订了,,过二日就得,到时行不行就看运气了。

网友:
换一个北桥

网友:
换个I\O看看吧,宏碁有的机子是这样的

网友:
宏基的机器通病   不关北桥 跟显卡的事 !!

网友:
今天发一个桥,居然是短路的,,晕。

网友:
你说的供电是3.3V的屏供电吗?白屏一般3.3V是重要查的。

网友:
加焊北桥,还有北桥旁边的外围原件,看看有没有电容对地短路了?既然北桥直接管理显卡,这款又是集显的不妨换个新桥看看,

网友:
白屏?屏上没信号。先排除屏的本身问题、看看屏线是否有问题?。  实在不行就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北桥问题,这个AMD的北桥坏的还是蛮多的,主要是热量太大了

网友:
是北桥坏了,换个吧,MD的发热量大,我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如果屏工作条件都有的话先换个屏试试,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白屏可能是没信号,不行换个显示

网友:
是 不是 屏的供电没有

网友:
先看一下  你做桥的时候有没有搞掉料!  附近多仔细观察一下!量一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不行 就换个北桥得了!

网友:
北桥没有问题,我查图纸,原来是一修哥,将北桥旁边的一个电阻,跟电容对换了,,现在内显也能显了,但是一过完WIN流动条就蓝屏,,,,硬盘,内存,,CPU,我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我想桥还是有问题,不过不知道这次是蓝桥还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