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G开关板的问题?

楼主(2010-08-28):
上个月接到这台方正R640G的机器,是同行修过的,桥都搞的不像样了,我也修不好最后让客户换板,客户同意了,等到今天板子才定到,但是不触发,商家说这个板一定是好的,我也这样觉得,待机3V,5V都正常就是按开关键没反应,这个板的开关键是在一个小板上面的,我测了下,开关脚都没有电压,还有这个开关脚没有一个脚是接地的,正常的话应该要有一个脚接地吧,这样按下开关才能给EC传递一个低电平信号呀,大家说是不是,唉找了下这个机子的图纸,发现基地里面也没有。。谁有修过个这机子请指点一下吧?这个开关倒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也想改,但怕不是,改错了把板子烧掉就完了

网友(2014-11-18):
上次遇到过一台HP 4421s的,开机掉电,最后是开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