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使用上内存槽不能用,这种现象是有故障吗?

楼主(2010-08-28):
东芝TX/67E机器,上下两个内存槽,单独使用下槽可以,上下同时插内存也能用,但是单独在上槽插内存则不能开机,而且电源指示灯变黄灯闪几下就掉点了
这机器内存槽有主辅之分?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现在的内存控制器也放到CPU上面去的,排除主板可能就CPU了

网友:
不对吧,请看清楚题意
而且这个不是CORE I系列的

网友:
先前也有遇到一台得上兩支RAM才能開機的
單上一支都無法正常開機
所以我是視為正常

网友:
这个型号  应该没有吧(不确定)   T6的到时候有 主辅之分

网友:
  正常 有很多机器是必须插在第一槽才能开机的

网友:
这是一种技术吗?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才这样设计的呢?是谁检测内存的位置呢?

网友:
   内存上有检测的

网友:
电脑不插内存不能开机,,这个现象没听过呢,,

网友:
好像东芝的好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单插上槽是不行的 这是正常的

网友:
我好像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问题,顺便也学习了

网友:
还有这回事,又学了个经验

网友:
只听说T6的机器有这种情况,东芝也有啊,学习了!

网友:
奇谈——还真没遇见——也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