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CPU温度瞬间上升到烫手地步

楼主(2010-08-28):
大家好,我的一块845的板子,开机瞬间2秒左右CPU的温度就上升到烫手的地步了,已经烧毁一个CPU了,我该怎么解决?是CPU供电问题么?如何查起?

网友:
u供电正常么

网友:
U供电正常不,核心有没短路现象吖.短路的话,祢上100个U也烧100个.,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4P的口,供电正常,现在怎么连启动都启动不起来了,电源都不工作了。

网友:
开关电路现在不通了,SS12到开关插针怎么不通了?这样是正常么?

网友:
还是先解决CPU供电吧,测试一下mos管电压。

网友:
测CPU供电部分电路 有没短路或损坏的元件。

网友:
要不换个电源试试,CPU供电正常吗?有可能是短路了吧,先试试CPU是不是供电正常。

网友:
先不要上CPU测试,用假负载看看电压,不然烧CPU损失就大了。

网友:
哪里短路了,  CPU供电蕊片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