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K8-V8011/KTF 754主板IO,U8掉件求原型号.

楼主(2010-08-28):
接修一信步K8-V8011/KTF  754主板,打雷坏,IO,VT8237R PLUS 南桥坏,坏件已拆掉,还有AGP 插槽下一8脚IC ,板号为U8已经拆掉,请有这主板的朋友,帮忙看看,U8是什么型号?还有,IO具体是什么型号?先谢谢了.

网友:
VIA芯片组的很喜欢用ITE8705的IO,AGP槽下的8脚芯片有没有可能是LM358双运算放大器,跑一下线路看一下

网友:
谢谢LS的,该板IO确实是IT8705,但不知道后缀是FXS还是其它.网上截到一图片,请有此板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
IT8705F和AF必须区分,像什么FXS GXS啥的不用去管后

网友:
回复 网友A:

U8应该是LM358  你查一下358脚位 然后对照跑一下线 应该就可以知道了
  8705  不管什么版本都可以代换的   只要是8705的都可以换  后面的可以不用管

网友:
谢谢大家,对照其他754的板子,U8应该是93C46之类的IC,因为LM358是4脚接地,但此板是5脚接地,8脚3.3V供电6,7脚是空脚.IO应该是IT8705F FXS,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我说的那两个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