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 cpu一到80度自动关机

楼主(2010-08-28):
一台联想的F31A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白屏,外接正常。把显卡重做后问题解决了。但客户拿回去2天后回来说会死机。重新测试,跑3D半天都没有问题。用CPU软件测试后发现,CPU一到80度后就自动关机。显卡到80后不会。进BIOS没有温度修改的。风扇也改长转,CPU显卡上都加上了铜片,还是一样。请问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把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跑3D 80°应该不过分呀?散热器如果没有问题,非得考虑CPU的话,可以先换个U试验下。一般主板造成CPU温度过高,是由于CPU座子的VID虚焊造成,可以焊焊

网友:
谢谢大家,把cpu座重做后,跑了三个多小时的EVEREST的CPU测试也没有问题,CPU温度最高时只到78度。原先时跑几十秒后就到80度断电。现在机器已给回客户。哈哈,希望这台机器不要再回来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座虚焊的,只是给弄的不亮了,谁能教一下怎么加焊CPU座

网友:
cpu座挺不好焊的

网友:
楼主是如何加焊座子的,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
不就是跟那做桥的一样  只是时间要久一点

网友:
要把握好温度!

网友:
温度太高了啊。。关机

网友:
。去改下CPU的VID值啊

网友:
我觉得不像是CPU座子问题吧,应该是显卡没有完全和散热垫连在一起,散热不好 所导致吧

网友:
CPU座子问题一般加焊,换新的话不太好操作,温度不太好弄呀。

网友:
CPU座子确实不好加焊的,硬功夫要过关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