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楼主(2010-08-28):
有一块845杂牌的主板,不加电,但强制加电开机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查3.3V的供电情况,依搂主说的现象,应该有3.3的电压对地了

网友:
待命5V\3.3V有没短路,,触发电路有问题,.先测开机的条件,是什么芯片的?什么型号的IO./

网友:
强加电正常那你测测主板电源插头14针连接一个三级管看坏了没

网友:
先查上电条件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看回答。都是高手呀

网友:
触发电路问题占8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