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硬盘,40G ,扫描有一个绿块,能修复吗?

楼主(2010-08-28):
IDE硬盘,40G ,扫描有一个绿块,能修复吗?
硬盘

网友:
没必要修的,多次一举干啥,反复修的话可能就不止1个绿快了

网友:
如果全盘就一个绿块的话 你要想修我建议你换个磁头吧!那不是盘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搞电脑的。绿块无须修复。

网友:
呵呵 不讨论这个了

网友:
个把个绿块无所谓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一个绿块 不值得去修 不影响使用
非要是修的话 就用PC3000逻辑扫描下 加G表 mhdd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