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有时能上网,有时不能上网

楼主(2010-08-28):
一台华硕X51r机器,有时能显示网络连接,有时候不能显示 ,能显示的时候一切正常,能上网,设备管理器也能找到网卡,,如不能显示的时候,设备管理器就出现有好几个驱动没有装,最特别的就是有个叫停放站的驱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除了南桥之外,,什么都搞了,包括网卡,网络变压器,IP地址默认器,刷BIOS,25M的晶振。系统也重装过N多次。有关网络的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想做南桥,客户怕风险。没有思路了。   还有裸板的时候,一般是可以的,一装机就出故障了。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要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完美和认真,我看不到你做的每一步错与对,只能说认真很重要,做南桥是有风险的,你考虑的也不是没有错,
不过要有十足的把握,和好的经验和技术,还要有一个好的设备,

网友:
有风险就叫他加个外设网卡就好了。

网友:
已解决,加热一下南桥就好了,,现在拷机,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网友:
真实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虚焊?一装机就不行,那为什么裸机的时候能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