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1420

楼主(2010-08-28):
这2个本子。我每次不管是加焊显卡。还是重值显卡。。做完之后系进系统蓝屏。重装系统就没问题。。郁闷了。。谁知道告诉下
显卡
重装系统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也不知什么原因。每次都是重做系统,

网友:
我遇到过!我的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你每次必须要把BIOS里的硬盘模式改一下的。

网友:
应该是BIOS里有一个硬盘模式选项,应该是修机时又回到默认的AHCI模式了,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
硬盘接口模式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来自: 广东珠海
对头设置模式, 现在很多INTEL的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 把AHCI改成IDE 就行了

网友:
DELL HP的都是这样 进BIOS设置一下硬盘的模式就可以啦

网友:
楼主你拔过CMOS电池了,造成COMS初始化了,改下硬盘模式即可,不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
BIOS里有一个硬盘模式选项,改下

网友:
是的,以前我也是惠普的重做系统,,现在都是该BIOS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