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修好后发出异响

楼主(2010-08-28):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2522-1-2.html这是前段时间发的一张帖,在各位朋友的帮助下,电源换了负温热敏电阻,和24n60c3后修复,各路电压除-12V只有10V绿线略为偏低只有2.71V起它各路电压正常,电源能正常起动,能带动主机正常工作.

      但有个类试电子打火机,或天然气灶具电子打火时的嗒嗒声,电源待机时不响,一激活就会不停嗒嗒,嗒嗒,的响,据说电源坏前使用中没有这种声音,声音是修好后才发出的,声音是初极发出的具体那个元件发出的空间太小不好判断,是换上去的负温热敏电阻吗?原电阻烧曝看不到型号,换了个10欧的,24n60c3会发出这种声音吗?,还是其它元件发出的,请大家帮我找找原因.

下面图是新买的元件,就是换上了其中24n60c3,2支和电阻一支,这电阻没打NTC

已确定不是开关管和电阻发出嗒嗒声,到现在还没发现问题,嗒嗒声是初极部分发出的已确定,请知道的朋友帮帮我!

网友:
你换的元件正好在主开关变压器那 你是不是碰松动了  你看看变压器的铁芯是不是晃动了啊  用胶打上  这些管子应该不会发出那种声音的

启动后才有那种声音说明是后期的声音 你的热敏在上电后就已经工作了 还有你的开关管也工作了 啊

网友:
TL494的8,11脚电压正常不?如果一个高,一个低就会发出异响,多是外接的电阻开路,常见3.9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源没有使用TL494

网友:
电源什么型号?采用何种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海盗tx650电源,芯片上贴了张纸写的是REV:ATX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搭搭声很响很清脆带有金属声,会是24n60c3发出的吗,历程电容会发出这声音吗

网友:
根据人铁描述,很有可能是变压器发出来的。负载部分有轻微短路故障的存在,先检查次级负载部分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
根据你的描述,很有可能是变压器发出来的。负载部分有轻微短路故障的存在,先检查次级负载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声音不是变压器发出的

网友:
已确定不是开关管和电阻发出嗒嗒声,到现在还没发现问题,嗒嗒声是初极部分发出的已确定,请知道的朋友帮帮我!

网友:
故障没有彻底修复。
检测NTC后的交流电压是多少先。
NTC的参数要符合原电路的要求。
然后再查下一步。。。。。。。。

网友:
pfc线圈也会响,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