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本子,用适配器时正常关机后USB接口还有电输出

楼主(2010-08-28):
本人不是维修人员,基地名声太大,慕名而来,有一小问题咨询。有一联想V360本子,用适配器时正常关机后USB接口还有电输出,我的散热座风扇在一直转,拔适配器才行。是故障么?单用电池不会。其他接口没试。

还有一本子,华硕S5N 用适配器正常,用电池机子还没启动好就自动关机了,无意发现用电池CPU部分温度很高,是不是温度高启动不了。这是什么毛病呀?机子修过北桥。

望哪位朋友能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按楼主的情况,呵呵,你插适配器,不开机,都有5V的待机的电压,USB接口也是5V的供电,比较大可能性是USB 的供电阴差阳错搭上待机5V电压上去了,所以关机后,待机电压还在,不拔适配器USB口的风扇一直在转 拔了就不会啦。建议查查USB供电这一块!

网友:
有些机器适配器待机的时候U口就有5V,至于你说的华硕有可能是电池问题,换电池试过吗?

网友:
你都关机了USB就不应该工作的 楼主看看USB电路是不是有故障啦

网友:
有些机器,待机时USB就有5V,电路设计不同,自然不同了。
第二个,可能是电池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池放电那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