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大电容后面的变压器

楼主(2010-08-28):
如果一体板是5V和14V输出的?那么300V大电容后面的变压器的次多少V电压?

网友:
再补一下,变压器的好坏如何测量?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大变压器不会坏吧!

网友: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极少有坏的,0。1%的机率。测初次级线圈的通断,观察变压器是否有烧。

网友:
300V相接的变压器初给也是300V的电压。变压器一般都是匝间短路的多造成带不起负载测 不到只能换。

网友:
测开关变压器的好坏我有办法,我自制了一个小仪器,爽极了。对有轻微的匝间短路的开关变压器都能测出来。